信捷XC系列PLC脉冲双输出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步

楼主(2021-07-22):
为什么只有Y0能动 Y1不能动,我想让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工作,是写法不行吗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这种方法实现同步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如果有一组脉冲口烧毁了,同步就会失败,最好用一分为二的同步卡去实现,脉冲又是同一个高速脉冲发出,这样同步功能会更理想,理论上还节约高速脉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实现同步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如果有一组脉冲口烧毁了,同步就会失败,最好用一分为二的同步卡去实现,脉冲又是同一个高速脉冲发出,这样同步功能会更理想,理论上还节约高速脉冲口...



对代码理解不够,学了快一个月了,就卡在同步输出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种方法实现同步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如果有一组脉冲口烧毁了,同步就会失败,最好用一分为二的同步卡去实现,脉冲又是同一个高速脉冲发出...



最好不要用组高速脉冲去控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