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跟松下plc做通讯

楼主(2021-07-23):
求大神告诉我,三菱plc怎么跟松下plc做通讯,有用的加微发红包!

网友A:
二者都支持modbus通信,这条路肯定是可行的,首先通信硬件接线正确,如果有网口接口,可以考虑modbus TCP通信,如果硬件只有串口,可以考虑modbus RTU

网友B(2021-08-26):
谢谢你的资料

楼主(2022-08-22):
引用 网友A:
二者都支持modbus通信,这条路肯定是可行的,首先通信硬件接线正确,如果有网口接口,可以考虑modbus TCP通信,如果硬件只有串口,可以考虑modbus RTU...

        ----------------------------------------------------------------大哥有没有具体程序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C(2023-01-05):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