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不同的工艺参数

楼主(2021-07-23):
我要在维纶触摸屏上任意选择PLC里不同的产品工艺参数程序怎么做?请大家点拨一下,PLC是欧姆龙的CPI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配方

        -------------没做过配方,能否进一步点拨一下

网友B:
配方油专门教程篇,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比如生产各种口味饼干,每种饼干各种配比不一样,比如生产配料有:面粉,糖,盐,香精等,生产条件烘焙时间等都会影响其口味,但是不同种类饼干,配料含量不一样,组合出不同口味,这就是简单配方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方油专门教程篇,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比如生产各种口味饼干,每种饼干各种配比不一样,比如生产配料有:面粉,糖,盐,香精等,生产条件烘焙时间等都会影响其口味,但是不同种类饼干,配料含量不一样,组合出不同口...



我只是八九个不同规格的产品,每个产品只是2个时间和次数不一样,也需要用配方吗?

网友C:
做配方,有两种方法,触摸屏里面做,或者PLC程序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配方,有两种方法,触摸屏里面做,或者PLC程序里写。



PLC程序里写是不是用子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做配方,有两种方法,触摸屏里面做,或者PLC程序里写。】进行回复:        ---------------------------...



可以的,也可以写在主程序里。

网友D:
为了程序方便和规范化,我都是在PLC里面做配方,触摸屏里面做配方太LOW

网友D:
配方做成一个数组,直接数组处理多简单啊!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笨办法就是搞数字,每个数字对应一类工艺

网友E:
我习惯用程序里的了,触摸屏的反而不习惯了。

网友F:
PLC里面应该有变址寄存器一类的,通过它来做,程序工作量少,触摸屏可以通过地址索引寄存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