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式破碎机轴头磨损严重造成轴承烧结怎么办

楼主(2021-07-23):
  锤式破碎机的工作原理:

  锤式破碎机主要是靠冲击能来完成破碎物料作业的。锤式破碎机工作时,电机带动转子作高速旋转,物料均匀的进入破碎机腔中,高速回转的锤头冲击、剪切撕裂物料致物料被破碎,同时,物料自身的重力作用使物料从高速旋转的锤头冲向架体内挡板、筛条,大于筛孔尺寸的物料阻留在筛板上继续受到锤子的打击和研磨,直到破碎至所需出料粒度最后通过筛板排出机外。

  设备磨损背景介绍:

某焦化厂一台锤式破碎机轴头磨损严重产生轴承烧结情况,轴承内圈以完全烧结在了轴上。设备轴径260mm,磨损宽度144mm,轴承型号23152,磨损深度单边1mm局部深坑约3mm深。

  造成该锤式破碎机轴头磨损的原因是轴承缺油高温导致轴承发热,根据热胀冷缩原理轴承内圈受热后膨胀变大与轴上轴承位产生间隙后发生了跑内圈的情况,轴承内圈与轴承位摩擦过后产生高温,导致金属融化后互相烧结到一起。因碎煤机整体拆卸难度非常大,一般拆卸后只能进行更换,费时费力。企业得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免拆卸在线修复后,就采用了该新型技术。

  该材料能确保其配合面百分百接触,材料自身具备的退让性,使修复位置抗冲击震动的能力远高于不能退让的金属材料,同时材料随轴承内圈的胀缩而胀缩,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磨损的可能,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甚至超出正常的使用周期。

  修复锤式破碎机轴头磨损的方法:

  1.到达现场后首先测量后轴肩尺寸确定工装加工尺寸;

  2.表面烤油将表面油污烤至碳化处理,然后用刺轮将碳化油污打磨干净后,更换磨光片将表面打磨粗糙确保打磨后无高点;

  3.空试工装后,工装内表面涂抹SD7000脱模剂;

  4.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均匀涂覆在磨损的轴承位表面;

  5.迅速将工装装夹到位;

  6.加热轴头促进材料固化;

  7.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测量尺寸无误后,将多余材料打磨去除。

  8.加热轴承回装轴承等拆卸部件,加注好润滑脂后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