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酸碱磁力泵空转问题如何避免?

楼主(2021-07-23):
耐腐蚀磁力泵主要用于酸碱液体的输送,无轴封、无泄漏,但却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空转,这同样是几乎所有卧式泵的通病,一旦空转就会烧坏轴封,损失大。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跟着深圳日泰工业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1、设备漏气堵塞引起流量不足

产生原因:影响磁力泵流量不足多是吸管漏气、底阀漏气;进水口堵塞;底阀入水尝试不足;磁力泵转速太低;密封环或叶轮磨损过大;吸水高度超标等。

处理方法:检查吸水管与底阀,堵住漏气源;清理进水口处的淤泥或堵塞物;底阀入水深度必须大于进水管直径的1.5倍,加大底阀入水深度;检查电源电压,提高磁力泵转速,更换密封环或叶轮;降低磁力泵的安装位置,或更换高扬程水泵。

2、未注满水启动磁力泵作业

耐腐蚀磁力泵没注满水就启动作业,在开启磁力泵泵之前一定要检查磁力泵内是否注满水,否则磁力泵会无水空转导致损坏。

3、杂碎物卡在叶轮中降低效率

有杂碎物体卡在叶轮中,会导致磁力泵产生振动和噪音,降低效率,减少流量进而引起磁力泵空转导致泵浦损坏。应该及时清除杂物,保持磁力泵运作流畅。

通过以上操作,虽然不能100%能保证您的耐腐蚀磁力泵不会空转,但只要按照磁力泵使用流程认真检查,空转这种问题还是可以有效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