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寻址

楼主(2021-07-23):
以上为变频器通讯地址表,不知道怎么转换为MODBUS对应地址40001,其中0x0F102对应的是41015,不知道怎么转换。求高手指示,万分感谢!

网友A:
等待高手,同问  只知道变频器的地址是16进制,要转成10进制,就是不知道转哪一部分

网友B:
不是所有地址都需要从40001开始的,厂家有可能是按照12进制排列,转换出来是多少,地址就填多少,不需要对进制和起始地址太纠结。

网友C:
0X0F102转10进制61698对应西门子461699,一般是这样

最简单的变频器说明书一般会有例子,搞个串口助手读写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0F102转10进制61698对应西门子461699,一般是这样最简单的变频器说明书一般会有例子,搞个串口助手读写一下就知道了...



赞同,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