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内转子电机和外转子有什么差异

楼主(2021-07-23):
有谁知道内转子电机和外转子电机有什么差异

网友A(2022-01-14):
内转子和外转子是根据电机的性质来区分的。
内转子就是电机的传动部位是在内部的,外面的电机壳体静态不动的。
外转子是电机外壳在转动的,里面的部分固定不转动的。

外转子电机的转动惯量比内转子大,内转子电机属于高力矩低,而外转子电机的刚好相反。外转子电机维修简单、散热比较好。而内转子电机维修比较的困难,内部的线圈自己不能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