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那科寻位功能求助

楼主(2021-07-23):
机器人寻位没有显示数据结果,在位置寄存器中显示全是0

网友A:
会不会绝对值编码器电池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绝对值编码器电池没了

没电会有警报提示吧,第一次是不是焊缝位置要自己对点?机器人没法算出位置?

网友B:
是激光跟踪寻位,还是焊丝接触寻位呢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D(2021-10-01):
编程后打开基准标识运行一边,然后关闭基准标识,基准标识打开的话机器人会把当前寻位数据记录为基准,而不计算偏差,所以PR里没有数据,所以正常生产的时候基准标识是关闭的

网友E(2021-12-18):
这个应该是发那科的接触寻位功能,通过焊丝接触基准面,分别测量X,Y,Z三个方向;

楼主遇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没有记录基准位置从而无法计算偏差值;导致的PR变量里边的分量都为0;

程序写好之后,第一次运行需要把标志位打开记录基准位置,记录完成之后关闭,再次运行程序PR变量里边就会有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