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液换热器列管腐蚀如何做防腐堵漏

楼主(2021-07-24):
  贫富液换热器列管腐蚀的原因:

  1. CO₂的影响:壳程入口部位温度较高,达110℃以上,介质含CO₂和H₂S的醇胺液产生以CO₂的水介质中引起的腐蚀。在100℃左右,发生均匀腐蚀和严重局部腐蚀。同时,H₂S、醇胺存在,加速CO₂局部腐蚀。在该温度下,在钢材表面形成的覆盖物不致密,存在0.1~0.3mm的间隙,将形成膜下缺氧区,会和周围的富氧区形成氧浓差电池,膜下金属因缺氧电位较负,膜下腐蚀加快。而其它部位,温度较低,产生均匀腐蚀。

  2. 醇胺溶液的影响:壳程醇胺含量为27~51%,PH值为8.5~11.8,按工艺要求,通常醇胺含量为25~30%,为了提高脱硫的效果,加入过量的MEDA(MEDA:化学名称为甲基二乙醇胺,无色或微黄色粘稠液体,沸点不高,能与水、醇互溶,微溶于醚,主要用于油田气和煤气、天然气的脱硫净化、乳化剂和酸性气体吸收剂、酸碱控制剂、聚氨酯泡沫催化剂)引起的,造成PH值偏高,在较高温度下容易引起碱脆倾向及结垢。同时,MDEA会有一部分氧化降解而转化成甲酸,对金属的较强腐蚀作用,尤其是腐蚀性污染物对CO₂腐蚀起促进作用,加剧列管的腐蚀;

  3. 材质工艺的影响:换热器的材质一般以碳钢、不锈钢和铜为主。在介质交换过程中,碳钢材质的管板在作为冷却器使用时,其管板表面或与管束的焊缝、胀接处经常出现腐蚀,甚至出现渗漏问题。

  通常情况下这种贫富液换热器列管腐蚀问题,常常采取的方式是在管板处将渗漏的管子堵住;管板焊接一旦出现渗漏则通常采取传统焊接的方式处理,由于残留介质问题或者金属生发变化,焊接难度非常大,效率低,焊接工艺复杂,使用寿命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腐蚀问题引起的渗漏。而目前比较快速有效的堵漏方法就是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堵漏。

  贫富液换热器列管腐蚀防腐堵漏治理过程:

  1. 对换热器进行注水泄压处理,查找漏点;

  2. 确定漏点位置然后排水;

  3. 对补完渗漏、漏点位置进行打磨处理;

  4. 使用无水乙醇对打磨位置进行清洗;

  5. 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8005,调至均匀无色差;

  6. 对渗漏、找补位置涂覆SD8005材料,确保涂覆厚度以及全面性;

  7. 待SD8005材料完全固化后,对换热器注水打压,确保再无渗漏;

  8. 对其余位置进行全面打磨处理;

  9. 使用无水乙醇清洗清洗打磨面;

  10. 按比例调和索雷重防腐材料;

  11. 将调和好的重防腐材料均匀无死角涂覆整个端面;

12. 待材料固化后,进行施压实验后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