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词典的问题

楼主(2021-07-24):
请教各位大神,组态王中的数据词典如果变量太多了话,如何进行查找啊?另外就是正常的话,数据词典中各变量的排序规则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A(2021-11-07):
最新版的组态王7.5SP4可以把变量分类,期待组态王能出更新的版本把变量按文件夹的形式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