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组成,kle-valve无锡科莱恩

楼主(2021-07-24):
电动阀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组成,kle-valve无锡科莱恩流体气动调节阀

电动阀门是一种由是由阀门的电驱动装置和阀门配套组装而成的装置,具有动力源广泛、操作方便的特点,并且容易满足各种控制要求,所以在阀门驱动装置中,电动装置占主导地位。本文主要介绍一下电动阀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组成。

电动阀门的工作原理

电动阀门使用电动机作为原动机。通常采用专门设计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按短时工作制设计,没有散热设备,具有软的或较软的机械特性。对于要求可靠性高的场合,采用串激直流电动机。而对于要求改变转速的场合,采用变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电动机通过主传动机构减速后带动阀门的启闭件。主传动机构的结构形式较多。但传动方式不外乎正齿轮传动、蜗轮传动、正齿轮行星传动、摆线针齿行星传动和谐波传动等。最常见的主传动机构的结构形式,是正齿轮传动和蜗轮传动的结合。

主传动机构输出的转矩通过梯形螺纹转换为推力,去带动作直线运动的阀门启闭件(闸阀和截止阀)。通常转矩一推力转换用的阀杆螺母都设在阀杆上作为阀门的一个部件。这时电动执行机构输出转矩去带动阀杆螺母。但是,有时也把梯形螺纹(阀杆螺母)设在电动执行机构内,使电动执行机构直接输出推力。

对于启闭件作旋转运动的阀门(球阀和蝶阀),主传动机构的输出轴还要通过二次减速器才能去带动阀门启闭件。二次减速器通常采用行星齿轮传动、蜗轮传动和螺杆摇臂传动。二次减速器通常装在独立的壳体内再与电动执行机构拼接。

电动阀门的结构组成

1、电动阀门主要由阀门和电动执行机构两部分组成,电装采用电动执行机构。其输出轴采用阀杆螺母式连接形式,接盘法兰尺寸,带动阀杆上下运动。从而驱动阀杆带动闸板做上升和下降的直线运动,以达到开启和关闭阀门的目的电动球阀。

2、阀门电装上设有手动操作机构,在无电源时可采用手动操作来启闭阀门,手轮顺时针转动时关闭阀门。逆时针转动时则开启阀门气动球阀。

3、阀门中法兰采用自压密封结构,其密封垫片采用不锈钢金属垫片,可以承受4500磅级的高压密封,密封性能可靠球阀。

4、闸板采用楔式单闸板结构,阀门体积小、结构紧凑浮动球阀。

5、阀体采用锻焊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铸造缺陷而造成的质量问题,消除了废品率,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6、闸板和阀座密封面材料堆焊钴基硬质合金。

7、阀杆、阀盖上设有倒关密封装置。当有必要时,可暂时利用此倒关密封装置,使介质同填料箱隔离,但不可以利用倒关装置更换填料。

电动阀门的优缺点

电动阀门的优点:稳定性高,推力恒定,抗偏离能力好。

电动阀门的缺点:结构复杂,成本高。

电动阀门的日常维护保养

1、电动阀门应存干燥通风的室内,通路两端须堵塞。

2、长期存放的电动阀门应定期检查,清除污物,并在加工面上涂防锈油。

3、安装后,应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项目:

(1)密封面磨损情况。

(2)阀杆和阀杆螺母的梯形螺纹磨损情况。

(3)填料是否过时失效,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4)电动阀门检修装配后,应进行密封性能试验。

运行中的电动阀门,各种阀件应齐全、完好。法兰螺纹和支架上的螺栓不可缺少,螺纹应完好无损,不允许有松动现象。手轮上的紧固螺母,如发现松动应及时拧紧,以免磨损连接处或丢失手轮和铭牌。手轮如有丢失,不允许用活扳手代替,应及时配齐。填料压盖不允许歪斜或无预紧间隙。对容易受到雨雪、灰尘、风沙等污物沾染的环境中的电动阀门,其阀杆要安装保护罩。电动阀门上的标尺应保持完整、准确、清晰。电动阀门的铅封、盖帽、气动附件等应齐全完好。保温夹套应无凹陷、裂纹。

不允许在运行中的电动阀门上敲打、站人或支承重物;特别是非金属电动阀门和铸铁电动阀门,更要禁止。

电动阀门的用途

用于液体、气体和风系统管道介质流量的模拟量调节,是AO控制。在大型阀门和风系统的控制中也可以用电动阀做两位开关控制。

上文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动阀门的相关知识,希望对大家深入认识电动阀门能有一定的帮助。电动阀门既是管道部件,又是自动化部件即电动执行器。所以它除了必须满足生产过程对于阀门的要求外,还必须满足生产过程对于自动装置的要求。电动阀门的结构是会随着它本身各个部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的。

kle-valve无锡科莱恩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延伸阅读:

气动球阀的分类和特点

无锡科莱恩气动球阀和气动调节阀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