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调试说明

楼主(2021-07-24):
台达伺服调试说明\电子齿轮比设置说明

]

网友A:
建议官网下载对应型号手册查看

网友B:
看你是哪个系列台达伺服,比如B3台达伺服:P1.044电子齿轮比分子 (N1):初始值16777216(编码器精度确定,最好不要修改,保持默认值);P1.045电子齿轮比分母 (M):初值: 100000 电机转动一圈所需脉冲数,分子固定数值不可变,分母根据你的精度及速度需求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