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伺服是不是不支持485通讯位置控制

楼主(2021-07-25):
请问台达B2伺服是不是不支持用485通讯来进行位置控制?

这两天按照台达编程101例来学习PLC与伺服的通讯控制,可伺服怎么也转不起来,

后来发现B2伺服没有这个东西(命令由内部寄存器控制)屏幕截图 2021-07-25

上图是101例里面的,下面两张图是B2的

PT:位置控制模式(命令来源为外部脉冲输入/外部模拟电压(*预 计加入)两种来源。

里面没有提到(命令由内部寄存器控制)

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你查一下手册,好像只有L系列的才有485通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手册,好像只有L系列的才有485通信功能



谢谢,我再去查一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