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谐振耐压试验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楼主(2021-07-26):
  对于大型发电机、变压器长电缆线路、电容器等电容量较大的被试品的交流耐压试验,需要较大容量的试验设备和电源,现场往往难以办到。在此情况下,国电西高建议大家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串联、并联谐振或串并联谐振(也称串并联补偿)的方法解决试验设备容量不足的问题。

  1、并联谐振(电流谐振)法。当试验变压器的额定电压能满足试验电压的要求,但电流达不到被试品所需的试验电流时,可采用并联谐振对电流加以补偿,以解决试验电源容量不足的问题。

  2、串联谐振(电压谐振)法。当试验变压器的额定电压不能满足所需试验电压,但电流能满足被试品试验电流的情况下,可用串联谐振的方法来解决试验电压的不足。

  3、串并联谐振法。除了以上的串联、并联谐振外,当试验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都不能满足试验要求时,可同时运用串、并联谐振线路,也称为串并联补偿法。

  由电感线圈(可用电感L串电阻R模拟)和电容元件(电容量为C)串联组成的电路中,当感抗等于容抗时会产生电压谐振,深入分析如下:

  (1)当L、C一定时,电源的频率f恰好等于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即f=1/(2π√LC)。

  (2)当电源频率一定时,调整电感量L,使L=1/[(2πf)2C]。

  (3)当电源频率一定时,调整电容量C,使C=1/[(2πf)2L]。在电感线圈(可用电感L串电阻R模拟)和电容元件(电容量为C)并联组成的电路中,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就会发生电流谐振。

  (1)电源频率f=1/2π√1/LC-R/L

  (2)调整电容量,使C=L/[R2+(2πfL)2]

  (3)当2πfCR≤1时,调节电感L也可能产生电流谐振。

  进行变压器的串联谐振耐压试验时,应注意:

  (1)应该先调谐,再升压。当采用串联谐振试验装置时,试验电压的频率应不低于40Hz,全电压下耐受时间为60s。试验时,应在较低的激磁电压下调谐电感或频率找谐振点,当被试品上电压达到最高时,即达到试验回路的谐振点,可以开始升压进行试验。

  (2)谐振试验回路品质因数Q值的高低与试验设备、试品绝缘表面干燥清洁程度及高压引线直径大小、长短有关,因此试验宜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进行。试验设备、试品绝缘表面应干燥、清洁。尽量缩短高压引线的长度,采用大直径的高压引线,以减小电晕损耗。提高试验回路品质因数Q值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