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文件疑似损坏

楼主(2021-07-26):
我用Dependency Walker软件解析查看HostLink.dll发现如图所示的错误,这样是不是意味这个动态链接损坏了,如果损坏了我该怎么修补。

还有就是我在WIN XP虚拟机上注册这个DLL的时候提示“动态链接库 初始化例程失败”(这个DLL文件中封装的是一个上位机和PLC通讯的函数)虚拟机.png

网友A(2021-08-31):
可能是动态链接库文件丢失造成的,可以去找下这个文件,然后拷贝过来,贴到你系统的同样的目录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