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

楼主(2021-07-26):
  单作用气缸为线性执行机构,通过向气缸内充入压缩空气来实现工作行程。回程通常由弹簧完成。气缸具有用于填充或排出气缸的连接端口。为了控制气缸,使用了一个3/2通阀。3/2通是指三通二位:一个接压缩气源,一个排气,三个接气缸。阀门有两个位置:填充或排气气缸。一旦知道气缸和应用特性,就可以计算出所需的阀门尺寸。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1)

  单作用气缸的基本原理

  气缸是一种使用压缩空气工作的线性执行器。气缸的主要部件是活塞、活塞杆、缸筒、垫圈和密封件。单作用气缸在气缸中也有一个弹簧。单作用气缸与压缩空气一起工作,使活塞沿一个方向和弹簧力返回其基本位置。工作可以在气动方向进行。气缸具有供压缩空气供给和排出的端口。

  有两种类型的单作用气缸:弹簧复位和弹簧伸展。最常见的类型是弹簧复位气缸。在弹簧复位气缸中,弹簧位于气缸前端和活塞之间(围绕活塞杆)。在这种设计中,当压缩空气供给气缸时,活塞杆会伸出。一旦气源被切断,活塞杆就会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缩回。弹簧加长气缸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当供应压缩空气时,活塞缩回。当空气供应关闭时,弹簧将杆推出。在弹簧加长气缸中,弹簧位于活塞和气缸后端之间。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2)

  与双作用气缸相比,使用单作用气缸有一些优点:管路少,压缩空气用量少,系统所需接线少。单作用气缸也有缺点:弹簧占用空间,限制了气缸的工作行程。此外,弹簧力降低了气压并限制了气缸的合力。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3)

  单作用气缸可以通过以下关键参数指定:

  ·中风

  ·光圈

  ·杆径

  ·弹簧力

  ·系统压力

  行程是终点和基准位置之间的距离(运动的长度)。孔径是活塞的直径。要选择合适的气缸,请遵循气缸制造商的尺寸确定方法。单作用气缸通常由三通阀控制,如气动电磁阀。一口接压缩气源,二口供气缸供排气,第三口为排气口。

  气动电磁阀的基本原理

  工作准则

  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压缩空气的流动方向。阀块中的运动部件或打开阀门的端口。运动部件称为阀芯或活塞。阀芯的运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控制:直接操作或间接操作。

  阀门图片sg的占位符。像这样在直接操作中,阀芯由电磁阀直接驱动。直动阀与系统压力无关,因此可用于低压或真空。

  在间接操作的情况下,阀芯不直接由电磁阀驱动。阀门使用系统压力来移动阀芯。这里使用了一个额外的先导阀。先导阀是小型直接驱动3/2通阀。先导阀向阀内的小气缸提供压缩空气。这个气缸中的压缩空气对活塞施加一个力并驱动阀芯切换阀门。这样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电磁阀来切换阀门。这些阀门称为内部先导,需要入口压力才能切换。因此,除非先导阀使用外部压缩空气源(外部先导)操作,否则这些阀门不能用于真空应用。

  气动电磁阀的应用类型

  有多种气动电磁阀可供选择。阀门功能始终取决于应用。气动系统中最常见的阀门功能如下:

  5/2单稳态

  5/2双稳态

  5/3封闭中心

  5/3排气中心

  5/3压力中心

  3/2双稳态

  3/2常开(NO)

  3/2常闭(NC)

  2/2常开(NO)

  2/2常闭(NC)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4)

  3/2通阀可以常开(NO)或常闭(NC)。A常开(当阀门未启动时,阀门允许空气从端口1流向端口2。如果电磁阀通电,阀门切换,空气从端口2排放到端口3。工作原理常闭阀则相反,从2口向3口排出,电磁阀通电后,阀门切换,压缩空气可以从1口流向2口,最常见的是常闭阀,NO/NC阀也存在,并且这些阀门可以在两个方向(NO/NC)上使用。

  3/2路电磁阀可以是单稳态或双稳态的。单稳态阀通常是弹簧复位的,像门铃一样工作:当螺线管通电时,它们会不断切换/激活。双稳态版本通常有两个螺线管,像电灯开关一样工作;它由一个螺线管的脉冲切换,并由另一个螺线管的脉冲切换回来。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5)

  为了控制单作用气缸,使用了3/2阀。3/2阀具有三个端口和两个位置。端口为IN(1或P)、OUT(2或A)和EXHAUST(3或R)。阀门有两个位置:一是给气缸加压(空气从口1流到口2,口3关闭),二是将气缸内的空气排到排气口(空气从口2流出)到端口3,端口1关闭)关闭)。可以使用各种附件连接到IN和OUT端口。可以在排气口安装消声器以降低噪音。阀门的占地面积(安装孔)由制造商或标准(如NAMUR或ISO标准)指定。阀门也可以安装在底座或歧管上。

  阀门尺寸

  为了指定合适的阀门尺寸,必须计算气动系统的空气消耗量和所需的空气流量。Boyle-Charles定律(pV=nRT)可用于计算。在单作用油缸的情况下,油缸的体积、油管的长度、工作频率和系统的损耗都与计算有关。

  每循环耗气量=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6)

  每分钟耗气量=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7)

  工作行程流量=

单作用气缸与气动电磁阀的结合应用(图8)

  他们之中:

  A:压缩面积[mm2]

  a:管道内部截面积[mm2]

  P:供给压力[MPa](1MPa=10bar)

  N:工作频率[cycle/min]

  L:气缸行程[mm]

  l:管道长度[mm]

  t:总行程时间[s]

  T:温度[K](K=°C+273.15)

  上述公式适用于ANR条件。符号ANR是法语“conditions de l'atmosphère normale de rèfèrence”的缩写,意思是“标准参考大气条件”(20°C,1013mbar,湿度(相对)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