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船机卷筒轴轴颈磨损,哪种修复工艺适合现场维修

楼主(2021-07-26):
  卸船机是利用连续输送机械制成能提升散粒物料的机头,或兼有自行取料能力,或配以取料、喂料装置,将散粒物料连续不断地提出船舱,然后卸载到臂架或机架并能运至岸边主输的地方送机系统去的专用机械。链斗式卸船机的顶部驱动卷筒是整个卸船机提升系统的动力核心部件,一旦出现问题设备将无法正常运行。

  卸船机卷筒轴轴颈磨损原因:

某码头大型煤炭卸船机卷筒轴磨损,该卷筒的动力来源于两端各一个的大型圆柱齿轮减速机,两端的减速机自重共15吨左右,整个重量全部作用到主轴的两端,主轴承受的挠性变形较大,另外由于减速机体积较大,在拆卸安装过程中主轴与空心轴的配合部位容易造成磕碰或拉伤。轴与空心轴的配合采用锁紧盘的配合形式,锁紧盘一旦松动将造成轴与空心轴的表面磨损状态,使配合间隙加大造成失转的情况,设备失去驱动力导致被迫停机。

  哪种修复工艺适合现场维修?

  目前卸船机卷筒轴轴颈磨损修复方法有很多,比如电刷度、补焊机加工、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等等。那么哪种修复工艺适合现场维修呢?

  电刷镀,即通过在磨损表面进行操作完成修复,优点是不需要离线便可完成。缺点是受到磨损量的限制,使用寿命短。补焊机加工修复工艺是轴修复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但容易造成了轴的弯曲变形,导致整个轴的报废。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是目前较为成熟和性价比较高的一种维修方案,时间短、费用低、效果好是该技术的几个主要特点。如何在不损伤设备的情况下快速简单的完成轴修复,成为很多企业的当务之急,该技术修复简单,可以现场维修,用时较短,目前已广泛应用在水泥、钢铁、造纸、化工等机械行业。

  卸船机卷筒轴轴颈磨损现场维修过程:

  1.轴颈、空心轴表面除油和打磨处理;

  2.测量轴颈尺寸,确认磨损量和配合间隙;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需严格按照规定比例进行调和;

  4.利用专用工具在待修复部位进行材料施涂,控制严密度和厚度;

  5.按照操作工艺对相应材料进行加热后固化,控制加热温度和时间达到要求;

  6.回装,装配到位后紧固锁紧盘进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