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机械压力机轴承位磨损严重了就用它修

楼主(2021-07-26):
  一、机械压力机工作原理

  机械压力机工作时, 由电动机通过三角皮带驱动大皮带轮(通常兼作飞轮),经过齿轮副和离合器带动曲柄滑块机构,使滑块和凸模直线下行。锻压工作完成后滑块回程上行,离合器自动脱开,同时曲柄轴上的制动器接通,使滑块停止在上止点附近。

  每个曲柄滑块机构称为一个“点”。最简单的机械压力机采用单点式,即只有一个曲柄滑块机构。有的大工作面机械压力机,为使滑块底面受力均匀和运动平稳而采用双点或四点的。

  二、机械压力机轴承位磨损原因:

压力机是用曲柄连杆或肘杆机构、凸轮机构、螺杆机构传动的锻压机械,用于对材料进行压力加工的机床,通过对坯件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其发生变形和断裂来加工成零件。产生磨损原因有:主轴长时间在高压高扭矩的环境中工作,轴承位摩擦力逐渐增大,导致磨损。由于生产管理问题,设备未按时检修导致供油系统出现油路不通,轴承在无油润滑状态下运行导致的轴承位磨损。

  三、修复工艺:

  针对机械压力机轴承位磨损的情况,可以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现场快速修复。不需要对设备大量拆卸,可以实现短时间内解决设备问题。具体修复步骤如下:

  1、清理轴承位磨损表面,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

  2、均匀的涂抹到磨损部位的表面,涂抹厚度要高于基准尺寸,单边要多留余量;

  3、安装工装,工装内涂抹脱模剂SD7000,加热固化材料;

4、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轴承加热,趁热装配轴承。

  四、为了防止经常出现机械压力机轴承位磨损问题,设备日常保养建议:

  压力机的定期检修保养,包括离合器、制动器的保养,曲柄滑块工作机构的检修,导滑间歇的调整,螺栓连接部分的检查,给油装置和供气系统的检修,精度的定期检查的等。除以上各项外,压力机定期检修保养,还应包括传动系统、电气系统和各种辅助装置功能的检查维修。日常检查是设备定期检修保养的重要环节,它可防患于未然,必须列入压力机操作规程,在每天工作前、开机加工中、作业后,都应该进行相应项目的检查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