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自动速度加不上去

楼主(2021-07-26):
我这边有smart 200 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带动电机运行。具体的参数如下。

三菱的伺服PA21为1001,PA05为46000.

运动向导里的电机速度,最大值最大为19.99CM/s  实际机台运行速度还是显得慢。

程序自动速度寄存器VD196最高设置为20,当设置到30的时候,驱动器就不转了。

我把电机旋转一次所需的脉冲数5000,改成2000.电机速度没有提升,我又把伺服驱动器的PA05改小,还是速度提不上来,请各位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操作和修改。

网友A: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



谢谢前辈,我试试看。这个跟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有关系吗?它接受的脉冲也是从PLC发出去的。我问了三菱的售后人,他们说调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可以调电机的快慢的。这个项目在希腊,我没有去。远程让去那边的人弄的,他跟我说改了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进行回复:        -----------------------------------------------------------------谢谢前辈,我试试看。这个跟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有关系吗?它接受的脉冲也是从PLC发出去的。我问了三菱的售后人,他们说调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可以调电机的快慢的。这个项目在希腊,我没有去。远程让去那边的人弄的,他跟我说改了没变化。

电子齿轮比设置到合适的数值即可,否则就算200K全部发出,电机速度也快不起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既满足精度也满足速度需求!

网友B:
把那个“应用的电机最大速度”提高试试,应该是被这个限制住了,200mm/s,10mm导程,1200RPM就能达到,不是步进这个参数应该很容易达到。

网友C:
你现在的状态时,PLC发送送的脉冲数是一定的。只能更改三菱伺服驱动器PA05。每转脉冲数的数值。把他成比例的减少才能提高伺服运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