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luor488琥珀酰SE,超全功能和应用说明

楼主(2021-07-26):
尽管FITC仍然是制备绿色荧光生物复合物zui常用的荧光标记染料,但是FITC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显微镜成像的严重光漂白和pH敏感荧光。用iFluor制备蛋白质结合物™ 488染料远远优于荧光素衍生物的共轭物,如FITCiFluor 488共轭物明显比荧光素共轭物更亮,并且更容易光照。

另外,iFluor的荧光™ 488不受pH4-10)的影响。这种pH不敏感是对荧光素的一个重大改进,荧光素只有在pH高于9时才会发出zui大的荧光™ 488se染料稳定,与蛋白质氨基具有良好的反应性和选择性。这个iFluor™ 488具有与Alexa Fluor®488 NHS酯类似的光谱性质和反应活性(Alexa Fluor®Invitrogen的商标)。

名称

iFluor 488琥珀酰SE

Cat#

AAT-1023

描述

iFluor 488琥珀酰SE产品的光谱学相关参数为Ex=491/ Em=514;其对应分子量大小为151382

形式

为固体形式,建议将其溶解到DMSO溶液中使用或保存。

保存建议

推荐使用常温进行运输。建议在低于-15℃温度下冷冻保存,要求储存环境干燥并避免光照。

来源

艾美捷

一、储备溶液的制备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未使用的储备溶液应分为一次性等份,并在制备后在-20°C下储存。避免反复冻融循环。

1.蛋白质原液(溶液A

将100µL反应缓冲液(例如,1 M碳酸钠溶液或pH~9.01 M磷酸盐缓冲液)与900µL目标蛋白质溶液(例如,抗体,蛋白质浓度>2 mg/mL,如果可能)混合,得到1 mL蛋白质标记储备溶液。

注:

1)蛋白质溶液(溶液A)的pH值应为8.5±0.5。如果蛋白质溶液的pH值低于8.0,则使用1 M碳酸氢钠溶液或1 M pH 9.0磷酸盐缓冲液将pH值调节至8.0-9.0

2)蛋白质应溶解在1X磷酸盐缓冲盐水(PBS)中,pH值为7.2-7.4。如果蛋白质溶解在Tris或甘氨酸缓冲液中,则必须针对1X PBSpH 7.2-7.4)进行透析,以去除广泛用于蛋白质沉淀的游离胺或铵盐(例如硫酸铵和醋酸铵)。

3)不纯抗体或用牛血清白蛋白(BSA)或明胶稳定的抗体将不能很好地标记。叠氮化钠或硫柳汞的存在也可能干扰共轭反应。叠氮化钠或硫柳汞可通过透析或旋转柱去除,以获得zui佳的标记结果。

4)如果蛋白质浓度小于2 mg/mL,则接合效率会显著降低。为获得zui佳标记效率,建议zui终蛋白质浓度范围为2-10 mg/mL

2.荧光灯™ 488硒储备液(溶液B

将无水二甲基亚砜加入iFluor瓶中™ 350 SE制成10 mM储备溶液。用移液管或旋涡搅拌均匀。

注:开始接合前,制备染料储备溶液(溶液B)。及时使用。染料原液的长期储存可能会降低染料的活性。溶液B在避光防潮的情况下,可在冰箱中保存两周。避免冻融循环。

二、样本实验方案

该标记方案是针对山羊抗鼠IgG与iFluor的结合物而建立的™ 350东南。你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你的特定蛋白质。

注:每种蛋白质都需要不同的染料/蛋白质比率,这也取决于染料的性质。蛋白质的过度标记会有害地影响其结合亲和力,而低染料/蛋白质比率的蛋白质结合物会降低灵敏度。

运行共轭反应

1.以溶液B(染料)/溶液A(蛋白质)的摩尔比为10:1为起点:将5µL染料储备液(溶液B,假设染料储备液为10 mM)加入蛋白溶液(95µL溶液A)小瓶中,有效摇匀。假设蛋白质浓度为10mg/mL且蛋白质的分子量为200KD,则蛋白质的浓度约为0.05mm

注:我们建议使用10:1摩尔比的溶液B(染料)/溶液A(蛋白质)。如果太少或太高,确定zui佳染料/蛋白质比分别为5:115:120:1

2.在室温下继续旋转或摇动反应混合物30-60分钟。

纯化结合物

1.以下方案是使用Sephadex G-25柱纯化染料-蛋白质结合物的实例。

2.按照生产说明书制备葡聚糖凝胶G-25柱。

3.将反应混合物(从“运行共轭反应”)装入Sephadex G-25柱顶部。

4.一旦样品刚好在树脂顶面以下,立即添加PBSpH 7.2-7.4)。

向所需样品中添加更多PBS(pH 7.2-7.4)以完成柱纯化。合并含有所需染料-蛋白质结合物的部分。

注:

1)为了立即使用,染色蛋白结合物需要用染色缓冲液稀释,并等分多次使用。

2)为了长期储存,染料-蛋白质结合物溶液需要浓缩或冷冻干燥。

三、示例数据分析和图表

表征所需的染料-蛋白质结合物

取代度(DOS)是表征染料标记蛋白质的zui重要因素。DOS较低的蛋白质通常具有较弱的荧光强度,但DOS较高的蛋白质(如DOS>6)也倾向于降低荧光强度。大多数抗体的zui佳DOS推荐在210之间,这取决于染料和蛋白质的性质。为了有效的标记,取代度应控制在6-8摩尔iFluor™ 350硒相当于一摩尔抗体。以下步骤用于确定iFluorDOS™ 350硒标记蛋白。

测量吸收率

为了测量染料-蛋白质结合物的吸收光谱,建议根据染料的消光系数将样品浓度保持在1-10µM的范围内。

读取280 nm处的OD(吸光度)和染料zui大吸收(对于iFluorƛmax=450 nm)™ 350种染料)

对于大多数分光光度计,样品(来自色谱柱部分)需要用去离子水稀释,以便OD值在0.10.9的范围内。280nm处的吸光度是蛋白质的zui大吸收,450nm是荧光的zui大吸收™ 350东南。为了获得准确的DOS,确保共轭物中没有非共轭染料。

计算DOS

Figure 1.HeLa细胞与(微管蛋白+)或不与(微管蛋白-)小鼠抗微管蛋白一起孵育,然后用iFluor™ 488山羊抗鼠IgG结合物(绿色,左侧)或Alexa Fluor®488山羊抗鼠IgG结合物(绿色,右侧)。细胞核用hoechst33342(蓝色)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