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力试验机故障的几种诊断方法

楼主(2021-07-27):
PS-1220S 插拔力试验机适用于各种连接器之插入力及拔出力测试,提供各种连接器专用夹治具及搭配专利设计之自动 求心装置,将可得到完全准确之插拔力试验。解决各种连接器测试的夹具问题,及测试时公母连接器能自动对准,不会有吃单边的问题。但不管是什么设备用久了都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那么插拔力试验机出现故障该如何诊断呢?今天磐石测控小编就教大家几种诊断方法

插拔力试验机的诊断方法:

1、敲击手压法

经常会遇到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与手压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z好先将所有接头重插牢再试,若伤脑筋不成功,只好另想办法了。

2、观察法

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3、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不锈钢膜压力表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4、替换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5、对比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以上就是插拔力试验机的诊断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