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密度测量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07-27):
玻璃密度测量仪、玻璃密度测定仪、玻璃密度测试仪属于固体电子密度计,主要用于检测固体材料的密度值,比如测定橡胶、塑料、树脂、玻璃、陶瓷、硬质合金、粉末冶金、轴承零件、汽车零件、鞋底鞋材、矿石、玉石、珠宝、磁性材料、木材、海绵、泡沫、泡棉等材料的密度、体积等。该电子密度计符合阿基米德原理,采用浮力法、液体置换法、液体浸渍法、体积法、吊水法进行玻璃等材料的密度测量。浸没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浮力的作用,浮力的大小等于被该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据此,把空气中称量过的试样浸在液体中进行称量,根据上述定律以及液体的密度,就可以计算出试样的密度。

玻璃密度计算公式

玻璃的密度计算主要还是依据质量除以体积,即ρ=m/v,质量m是比较好称量的,但是体积v很多时候并没那么容易测量出来,很多材料样品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只能通过排水法进行测算,样品在空气中的重量m1g与其浸没于液体中时的浮重m2g之差等于样品排开的液体重量m3,液体介质的密度ρ1已知,便能求得液体体积,该液体体积v1等于样品体积v,然后通过计算ρ=m1ρ1/(m1-m2)求得样品的密度值

玻璃密度测定方法

玻璃密度测定标准方法是根据GB/T 5432-2008《玻璃密度测定 浮力法》内要求的阿基米德定律浮力法进行。采用感量为0.1mg的电子分析天平,取20g,尽量选用不带气泡、结石或其他包裹物的试样。如果切割成圆柱形或者长方形,应尽可能保持试样表面平滑、棱边略带圆角、无裂纹。在空气中称量玻璃试样,记作Ma;把试样放入吊篮式或线环式试样托中,用合适的吊钩和悬吊线将其悬吊在天平臂上,向上抬起烧杯,使试样托和试样都进入水中,直至水面达到悬吊丝预定的基准位置。将浸在蒸馏水里的玻璃试样和悬吊组件一起称量,记作Mt;从试样托上取下玻璃试样。在水面位于基准位置时,称取空悬吊组件在蒸馏水中的质量,将空气密度记为ρa,蒸馏水密度记作ρw;根据浮力法玻璃密度的计算公式ρ={Maρw-(Mt-Mw)ρa}/(Ma-Mt-M0)进行玻璃密度计算。而在电子密度计中除了密度测试配件做了相应的简化以外,还特别将密度计算公式及计算步骤通过集成的方式简化为密度测试软件,只需按照测试步骤将样品放置于相应的测试基准,按2次确认键后即可得到玻璃密度,直接显示密度值,无需人工计算。

玻璃密度测试仪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JF-120MD

称重精度:0.0001g

称重阀值:120g

密度解析:0.0001g/cm3

密度测量范围:0.000199.9999g/cm3

称重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数据传输接口:RS232

玻璃密度测量仪使用方法

采用电子密度计进行玻璃材料密度的测定步骤较为简单。在仪器0.0000g状态下,取20g左右的样品防于空气中测量台上,待称重数值稳定以后,按CAL键进行确认保存,然后将样品放入水中吊篮,使之完全浸没于水中,待称重数值稳定后,按CAL键进行保存确认数值,仪器自动计算并显示玻璃样品的密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