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通讯地址

楼主(2021-07-27):
老师们好:台达485 控制启停地址不是2000h吗上图地址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利用modbus通讯其他PLC,进行通讯控制,H1190对应寄存器地址为D400,其他地址依此类推

楼主:
你说的对,我到现场看了,不是对变频器通讯,变频器通讯口的线都接在上面,但是没用,是通讯到别的plc的,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多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