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27):
以前最多都是4轴控制,直接用的是三菱FX5U PLC 自己编程控制;

现在接到任务需要十几个轴,需要用到运动控制器,准备选16轴的,但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多;

想知道的是主流的运动控制器是不是都要挂到PLC上才能使用,然后还得自己编写梯形图程序;还是说运动控制器独立就能使用,不需要PLC支持就行;

最简单的想知道有没有那种不需要下位编程的运动控制器,这样只需要上位机里发命令就行,免得还要自己编十几个轴的程序;

先谢过大佬们。

网友A:
想知道的是主流的运动控制器是不是都要挂到PLC上才能使用,然后还得自己编写梯形图程序;

不是,主流这个范围不太好说,因为不太清楚您主要是流什么领域的,但是不需要plc的运动控制肯定是有不少的

还是说运动控制器独立就能使用,不需要PLC支持就行;

有这样的运动控制器

最简单的想知道有没有那种不需要下位编程的运动控制器,这样只需要上位机里发命令就行,免得还要自己编十几个轴的程序;

要不要在下位编程,这个看您的运动要求以及上位机的功能性能,应用不太复杂的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