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启动错误,需要一个多核处理器怎么处理?

楼主(2021-07-27):
屏幕截图 2021-07-27 184858.png这个启动时,错误怎么办,哪里都查不到,各路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24-09-19):
我也遇到这情况  不知道怎么处理,

不过我是在虚拟机中安装出现的问题

网友B:
电脑配置过低,或虚拟机设置下cpu核心数

网友C:
进来学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