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的面目全非,原因何在?

楼主(2021-07-28):
接客户电话,说电控柜着火了,而且火势蛮大!上图为证!!

接地零排零线汇流处,已经“焦头烂额”

门面板冷却风扇烧的不见踪影,仪表和变频器控制面板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门内侧经过烟熏火燎,已经面目全灰

处理更换以后的情况-1

处理更换以后的情况-2

经过大半天的灰渍处理,损线、风扇、仪表、控制面板更换后,检测整体线路后,上电运行正常。

至于具体原因请大家分析分析,有哪种情况可以导致呢?

网友A:
零线电流大;连接点接触电阻大;零线截面小,这三个原因使零线过热、燃烧。

网友A:
用电设备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流;用电设备属于非线性负载(如开关电源、变频器、电子镇流器等整流桥输入),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而零线还是小截面,所以过热了。

网友B:
用铜排这功率挺大的

网友C:
看火势应该起火点在中间那块数字表的下方附近,判断为接线松动或者导线截面不符合要求导致发热,进而引发绝缘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排这功率挺大的

接地汇流排

网友A:
连接到零排的导线,有可能小截面通过大电流了,使电线过热起火。

网友D:
我感觉是接触不好,造成打火,乃至缺相,缺相后其它两相电流过大,保护装置未起作用,才导致起火,

网友E:
真的见识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线束内线坏了导致短路,另外再一个可能就是电流表的互感器跟相线是同一根线那种,导线绝缘出问题就呼啦啦炊烟冒火

网友G:
过来学习下,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24V的开关电源,零线及接线端子处烧的不成样。更换过备件及线路,也接的实,但是还是这情况,后来重新给配电柜做过接地,好些,但是零线还有电流,不过烧的没那么严重了

网友H:
感觉是接触不良

网友E:
可是端子压的不够紧。。。

网友I:
光看图片只能猜想,

网友J:
应该是想吃烤串了

网友K:
学习,学习了,直线电机也需要用到布线,致礼~

网友L(2021-09-08):
引用 网友G:
过来学习下,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24V的开关电源,零线及接线端子处烧的不成样。更换过备件及线路,也接的实,但是还是这情况,后来重新给配电柜做过接地,好些,但是零线还有电流,不过烧的没那么严重了...



之前我也是24V开关电源烧了,还好人在现场不然整个电气室都烧着了,就是接地系统没做好TN-S系统多地接地

网友M(2021-12-03):
学习了!学习了!

                                                                       升降机租赁http://www.cqminghua.cn/product/cpfl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