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故障灯闪烁,求教大神急需解决的问题

楼主(2021-07-28):
AB SLC5/03 1747-L532 CPU FLT灯闪亮,错误代码=0002h,故障现象为:关电重启后CPU FLT闪亮报警,用电脑连上后提示错误代码0002h,程序好像也丢失了。从新导入程序后设备可以开启,但不能有报警,一旦报警就无法复位了,同时不能关电,如果关电在重启CPU模块FLT指示灯又开始闪烁,前期更换过电池,后来把CPU模块都更换了,发现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大神指点迷津,拜托了

网友A:
看故障,是CPU硬件问题。

网友B(2021-11-01):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换了一个整套,但在国外的帖子上看到相似的问题说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C(2022-04-18):
引用 楼主:
"zjcw041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进行回复:        -----------------------------------------...



请教一下,如何查看错误码,查看错误码会影响到原有程序吗(客供的设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