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了解的扭矩传感器的故障排除及维护

楼主(2021-07-28):
    扭矩传感器,(又称力矩传感器、扭力传感器、转矩传感器、扭矩仪),是一种测量各种扭矩、转速及机械功率的精密测量仪器。扭矩传感器将扭力的物理变化转换成的电信号。

    信号故障处理

    1、扭矩信号输出基本形式:

    方波信号、脉冲信号。

    可根据用户需要制成电压模拟信号输出或电流模拟信号输出(单向、静止扭矩测量)。

    2、扭矩信号处理形式:

    扭矩传感器输出的频率信号送到频率计或数字表,直接读取与扭矩成正比的频率信号或电压、电流信号。

    扭矩传感器的扭矩与频率信号送给单片机二次仪表,直接显示实时扭矩值、转速及输出功率值及 RS232通讯信号。

    直接将扭矩与转速的频率信号送给计算机或 PLD进行处理。

    维护与保养

    1.每隔一年应给扭矩传感器两端轴承加润滑脂。加润滑脂时,仅将两端轴承盖打开,将润滑脂加入轴承,然后装上两端盖。

    2.应储存在干燥、无腐蚀、室温为 -20℃——70℃的环境里。

    3.扭矩传感器工业安装:

    扭矩传感器工业安装和一般的应用安装要讲究点:首先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工业应用扭矩传感器安装在环境温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而且相对湿度是小于90%,无易燃、易爆品的环境里。工业扭矩传感器在磁场对磁场的屏蔽也是很重要的,一般的扭矩传感器是不宜安装在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中。

    其次是安装方式也是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扭矩传感器与动力设备、负载设备之间的连接也是相当重要的,对于工业化的应用中应该是需要非常的稳定。弹性柱销联轴器连接不宜使用在工业应用里,因为它连接方式结构简单,加工容易,维护方便,一般适用于中等载荷、起动频繁的高低速运转场合,工作温度为-20-70℃。

    注意事项

    1.安装时,不能带电操作,切莫直接敲打、碰撞传感器。

    2.联轴器的紧固螺栓应拧紧 ,联轴器的外面应加防护罩,避免人身伤害。

    3.信号线输 出不得对地 ,对电源短路,输出电流不大于10mA? 屏蔽电缆线的屏蔽层必须与 +15V电源的公共端(电源地)连接。

    测功机应用现场其中磁滞式测功机(hd系列)适用于低到中等功率(14千瓦间断模式)的电机测试。该磁滞式测功机不需依靠速度来产生扭力,而是利用一个磁滞制动系统,因此可以进行从无载到堵转的全程测试。磁滞式测功机的冷却方式可分为对流冷却(无风源)及空气冷却(压缩空气或鼓风机)等,依型号而有所不同。

    根据测功机的大小与系统组成,所有.磁滞式测功机度为满刻度的± 0.25%到 ± 0.5%。为了使测功机与系统更好地融合,提供长底板和短底板.当与带t型槽的测试桌和.的可调式马达夹具配合使用时,短板型更方便马达的安装. 而长板型更适合用于桌面测试. 涡电流式测功机(wb 系列)适用于高转速、中到高功率的电机测试。涡电流式测功机的扭力随着转速的提高而加大,并在额定转速时达到扭力峰值。

    由于转子直径较小,涡电流式测功机具有较低的惯性。其冷却方式是通过定子内的循环水冷却系统来带走制动时所产生的热能。由于采用水冷却方式,wb具有极高的连续测试功率(功率 140 kw)。

    扭矩传感器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主要用于:

    1、电动机、发动机、内燃机等旋转动力设备输出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2、风机、水泵、齿轮箱、扭力板手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3、铁路机车、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矿山机械中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4、可用于污水处理系统中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5、可用于制造粘度计;

    6、可用于过程工业和流程工业中;

    7、可以应用于实验室,测试部门以及生产监控和质量控制;

    机械动力设备的扭矩变化是其运行状况的重要信息,扭矩测试是各种机械产品开发、质量检验、优化控制、工况监测和故障诊断等必不可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