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宕机的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1-07-28):
  宕机是工控机常见的故障,解决宕机才能保证工控机高可靠性和实时性的性能发挥。下面研强小编就对工控机宕机的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分析。

  1、灰尘过多引发宕机故障

  工控机内灰尘过多会对某些重要硬件设备的散热造成影响,CPU和显卡等重要硬件如果散热不良自然就会引起蓝屏或花屏或定格或黑屏宕机故障,此类宕机现象虽然通常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使用时间越长其宕机次数就越频繁。

  对策:定期对工控机进行除尘操作,平时保持工控机运行环境的清洁。

  2、硬件设备散热不良而导致宕机故障

  CPU、显卡、硬盘、电源等硬件在工作中发热量交大,如果风扇上的灰尘过多、润滑不良、磨损严重或严重老化,会对硬件设备的散热造成影响,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就会出现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频繁宕机或重启的现象。

  对策:定期检查工控机中各风扇的工作状态并定期为其进行润滑(建议使用缝纫机油)或者更换风扇以避免此类故障。如果已经出现每次使用都会频繁宕机故,打开机箱并在工控机运行时观察一下哪个风扇有异常(如噪音很大或转速明显减慢或停转等)或哪个硬件温度异常(如用手一摸某芯片或散热片非常烫手等),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

  3、内存中存在冲突导致宕机故障

  此类情况在同时运行多个软件时比较容易出现。同时运行很多软件时一切正常,但有时会忽然宕机,重新启动后再运行这些应用程序时又恢复正常,其原因多是内存资源发生了冲突。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但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方面的原因会和另一软件同时使用同一块内存地址,这时就会出现冲突。此类宕机现象通常是定格宕机或重启或蓝屏或提示非法操作或失去响应。

  对策:对于此类故障只能避免而不能根除,尽量不要让很多程序同时运行,避免用户安装使用一些不明来源的软件。

  4、内存条故障导致的宕机故障

  内存条故障是指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损坏或不稳定等。

  对策:如果工控机内存插槽上插着两个不同规格的内存,最好去掉一个,使用两个不同规格的内存会导致宕机。如果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经常出现与内存有关的非法操作等宕机现象,或直接提示注册表出错而重新启动,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内存条松动或有灰尘进行入到内存插槽内,如果未发现异常,则更换内存条,如果恢复正常则说明内存条可能存在故障。

  5、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磁盘碎片太多导致宕机故障

  由于一些大型应用程序运行时需要大量的内存,如果物理内存不足就需要使用硬盘上的虚拟内存,此时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引起宕机现象。另外,如果工控机长时间没有整理硬盘碎片的话也会使系统资源紧张而宕机,当然,如果硬盘中的垃圾文件过多的话,也会造成硬盘寻找文件的困难而造成宕机现象。此类故障的表现也是比较特殊的,通常都是在硬盘连续疯狂进行读、写盘操作时会突然定格或蓝屏宕机。当然,NTFS磁盘文件格式会产生较少的磁盘碎片。

  对策:系统盘一定要使用NTFS磁盘文件格式,最好是把虚拟内存设置到剩余空间比较大的分区中,而且要定期清理各种垃圾文件和定期整理磁盘碎片。

  6、硬盘故障导致宕机故障

  如果硬盘严重老化或在运行中受到震动或出现逻辑、物理坏道或出现坏扇区的话,那么工控机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频繁宕机故障。

  对策:一是更换硬盘,如果只是逻辑错误可以用修复软件进行修复。由于有些此类故障的故障点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发现的,可以进行磁盘扫描程序,以排除此类故障。

以上是上海研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您有工控机需求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