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噪音测试与使用环境要求

楼主(2021-07-29):
风机盘管单相交流电机性能稳定、噪音低、结构紧凑;配合风机将室内空气或室外混合空气通过表冷器进行冷却或加热后,这款用的单相交流电机的参数如下:

(1)额定功率125~300W,额定电压DC220V,额定转速1250pm,空载转速

1500rpm,额定转矩1.3N.m,额定电流39.06A,50HZ 电流0.85安培,绝缘等级B级、

分贝值如何测试呢?

电机运行5分钟后,用仪器距离电机30CM测试,分贝值为56dB。或许有人问如何降低分贝值呢?首先知道噪音来源。

纯铜芯电机噪声更小。当噪声平均每提高3分贝,噪声的能量就会增强一倍。

铝线电机噪音比铜线电机大约高7分贝,所以铝线电机噪声比铜线电机噪声大两倍还多。纯铜线电机整机噪声经过测试仅为58分贝。

培林的选择对噪音值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噪音有分高频噪音和低频噪音。培林的径向游隙会影响低频和高频噪音,过大的径向游隙会引起低频率噪音升高,过小的间隙会导致到高频率的噪音升高。为什么风机盘管单相异步电机厂家从来都不会承诺说零噪音。摩擦就会产生噪音,噪音有分高频和低频。对于噪音要求比较高的电机来讲,选用低噪音的培林,当负载较小时, 可以选用低噪音培林。

单相交流电机需要注意环境温度和湿度

一:单相交流电机轴承损坏或磨损过大等,使定子和转子相碰擦,可检查轴承是否有松动,定子和转子是否装配不良;

第二、如果电压超过额定电压10%以上,或低于额定电压5%以上时,在额定负载下容易发热,温升增高,应检查并调整电压;

第三、单相交流电机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使电流增大,调损增加而过热。若故障不严重,只需重新加包绝缘,严重的应更换绕组;

第四、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线圈接头松脱,引起维修网电流过大而发热。可对铜条转子作焊补或更换,对铸铝转子应更换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