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三相交流永磁电动机改造问题

楼主(2021-07-29):
   我这边好几个离心通风机有1000KW-5000KW,开始的时候节能改造将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改造后增加了高压变频器,AB PF7000系列。现在形势下出现了高压永磁电机,有一定的节能效果。但是我这边变频器已经投资安装运行了一段时间了,再把电机换成高压永磁电机,有点儿担心变频器不适用,跟罗克韦尔技术人员也问了说没做过相应的工程(高压变频器应用永磁电机)。在这边请教各位大佬,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或者我在这个项目里应该注意落实那些问题?三相永磁电动机拖动风机,风机如果转动会发电造成人员或设备危险吗?

网友A:
1、首先考虑安全,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考虑是否进一步节能改造;2、对比两种方式下的节能效果,如果变频器控制的效果和电机改造的效果相等或者低一点也建议你别动,毕竟变频器已投入运行一段时间了;3、你担心的风机自转发电问题应该在电路设计里有相应的电阻吸收回路,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考虑安全,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考虑是否进一步节能改造;2、对比两种方式下的节能效果,如果变频器控制的效果和电机改造的效果相等或者低一点也建议你别动,毕竟变频器已投入运行一段时间了;3、你担...



谢谢您,采用变频和永磁电机搭配的形式应该比单纯的变频改造效果更好吧,它两的节能原理不同。节能应该是累加的,关键我的风机功率都比较大,节能效果每提升一点就能减少好多电费。

网友B:
变频器配逆变制动器,电机运行在发电状态时,能量反馈电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首先考虑安全,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考虑是否进一步节能改造;2、对比两种方式下的节能效果,如果变频器控制的效果和电机改造的效果相等或者...



一般来说,变频节能主要是针对运行时电流变化较大的负载,如果是恒转速一类的负载变频的节能效果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402329487"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首先考虑安全,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考虑是否进一步节能改造;2...



离心通风机变频改造前根据生产工艺用风板控制开度调节风量,现在使用变频器节能效果可以。

网友C:
永磁电机驱动不同于异步电机驱动,需要变频器功能本身支持。如果厂家都不肯定,那就是不支持。

网友D(2021-10-13):
永磁电机应用变频器,得看变频器支持否,否则电动机会变成废铁

网友B:
变频调速用于工况频繁、大幅度变化的工艺过程时才有显著的节能效果。楼主的情况好像是风机设计在工艺要求之上了,过去用风门控制,后来采用了变频器。不知道最终节能效果是算出来的还是实际少交电费了?就表述的情况判断,这个项目应该没节能,而且能耗还高了一点,因为变频器运行有能量消耗,尤其高压变频器。

永磁电机是同步电机,其特点是功率因数高,电机效率比绕线电机高点,不是高很多。如果永磁电机+变频器,那么永磁电机功率因数高的特点给抹杀了。我觉得不会有节能效果。

电机是否节能,不是计算得出的,一定要通过电能表计量,改造前后数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