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高温环境下会退磁吗?

楼主(2021-07-29):
永磁电机转子端板上的温度,这温度达到了121℃以上。推测转子磁钢处的温度应在140℃以上。

根据这些有限的数据,一个可能的故障机理逐渐形成:

永磁电机一个逐步恶化的正反馈过程,首先转子温度升高,导致磁钢产生局部的轻微的退磁,使得永磁磁场减弱,这使得电流变大,使得永磁电机承受更大的退磁电流,转子和磁钢的损耗进一步加大,如此使得转子温度进一步提高, 退磁的区域变大和退磁深度加深,如下图所示磁钢工作在蓝色的线上,这条线叫回复曲线。一般回复曲线有直线部分和非直线部分两部分组成,两段的交界点叫拐点也叫膝点(脑补一个弯曲的膝盖)。永磁电机磁路和电流负载的作用下,磁钢的的工作点(Y磁密-X矫顽力)坐标是一个具体的点P,当P点高于拐点时(如下图左所示),磁场虽然变弱了,但当撤去电流时,磁钢还能回复到原性能,即退磁曲线不会发生变化。但当工作点P低于拐点时(如下图右所示),即便把负载撤掉,磁钢的性能也不会完全回复。而是以P点起始,沿着平行于原退磁线,回复到Br1点(图中蓝色虚线),显然Br1要小于原Br点,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磁钢退磁曲线,性能要劣于原方案,这劣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不可逆退磁。

永磁电机就是让磁钢工作在拐点以上,但磁钢的拐点是温度的函数,温度越高磁钢的拐点也会越高,也就是说发生不可逆退磁的概率会变高,当高温且伴随大电流同时出现时,就容易出现上面我们说的正反馈退磁机理。基于上述理论和采集到的数据,我们的推测形成:“因为温度过高、永磁电机至少有部分磁钢工作点低于拐点,发生了不可逆退磁,导致电流变大,逐步加深了不逆退磁的范围,形成恶性循环”。

网友A(2021-08-28):
永磁电机换轴承会吸住吗

网友B(2021-11-04):
温度是永磁电机可能发生退磁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振动退磁,反向磁场退磁,化学环境退磁,时效退磁等影响,退磁是永磁电机所规避的风险,永磁电机常年使用后,或多或少会发生反电势值的改变,永磁电机的空载反电势或反电势改变后,永磁电机就好逐渐远离高效运行区间,电流会越来越大,转矩会越来越小,电机会越来越发热,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加剧退磁,直至永磁电机报废。EMF366永磁电机测试仪革新了永磁电机常规测试方法,能够在设备现场快速,便捷,精准的测量反电势和空载反电势,重新调整变频器参数,永磁电机会重新达到高效运行状态。比常规运行,能节电10-30%,也能够减缓永磁电机退磁进程,延长电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