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空预器排烟温度高的原因

楼主(2021-07-29):
空气预热器是用于提高锅炉热交换性能的一种设备,他能有效降低能量消耗。他的工作原理是锅炉尾部烟道的烟气通过空预器的管或者片将进入锅炉的空气进行预热,已达到提高燃烧效率,降低烟气温度的作用。空气预热器若想实现正常的工作,就尽量不要超出耐热温度,通常情况下,空气预热器的变形温度在600℃左右,软化温度在800℃以上,温差在280℃。

锅炉设计的排烟维度一般大于150℃,有的甚至高达200℃左右,旨在避开烟气露点腐蚀,空预器可将排烟温度降低到100-150℃,使烟气的热能获得了较多的回收利用,从而提高热效率,节约了燃料,一般可提高热效率4-8%,节约燃料5-15%

造成空预器排烟温度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设计缺陷严重,如对锅炉实际设计参数的分析,对预热器选型计算的疏忽,错误的选用传热元件板型和预热器型号等造成了预热器存在先天不足。这是预热器换热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2、制造质量太差,预热器内部传热元件有严格的尺寸要求,几何学上微小的差异也会造成预热器换热能力的天壤不同,因此,在制造时由于传热元件板厚的变化、元件之间内部组合尺寸的差异,均会大副影响预热器的换热能力,这也是预热器换热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3、制粉系统的漏风过大,制粉系统的漏风过大,造成进入预热器的有组织风量减少,造成预热器排烟温度高。
4、炉底漏风的增加,原理同制粉系统,都是经过预热器的有组织风风量减少。
如果遇到上述点原因应针对具体原因进行分析,进行性价比较高的改造,如果预热器先天不足,则需重新更换。所以对于预热器的设计问题的重视,才是其性能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