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永磁电机退磁的现象?

楼主(2021-07-29):
永磁电机磁钢退磁的程度与范围,可以通过反电势的损失率来进行判断。调用了退磁分析模块中的一个新功能,它能够模拟永磁电机实际的退磁实验。它大致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测试电机的空载反电动势

2) 给电机施加1.2倍电流的激励,使之运行

3) 撤销电流,重新测试空载反电动势;

4) 对比前后两次空载反电动势的差值,即为不可逆退磁量;

永磁电机通过软件分析,发现磁钢的不可逆退磁比例为4.22%,低于常用标准2%的水平,一般认为高于这个标准,大概率是会引起恶性正反馈退磁的。磁钢工作点和不可逆退磁量的信息有力的支撑了我们原先的故障机理推断。现在我们基本可以下诊断结论:

电机电流变大是因为发生了不可逆退磁,使得磁性能弱化;

磁钢的工作点和不可逆退磁量的仿真数据,说明不可逆退磁是大概率事件。

永磁电机退磁问题可以解决吗?当然能解决,我们回顾技术发展历程,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已经演化了三代。

第1种是实验迭代法,在早期永磁体机理仿真手段发展未成熟时我们采用设计-做样机-实验来反复校准永磁电机的磁钢安全性,过程漫长、开销很大。现在这种手段在某些企业依然存留着。

第二种是基于人的优化方法,工程师通过仿真获得磁钢的工作点,并通过人工调整参数的方式优化磁钢工作点,然后再做永磁电机校核。这是目前常用的方法,但经常会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磁钢的安全性和定转子很多结构参数有关系,牵一发动全身,调整设计很困难。二是磁钢安全性容易和成本、转矩等其它指标相冲突,平衡很困难。

第三种方式,是在第二种方式的基础上,利用算法优化工具去自动优化磁钢安全性,同时平衡安全性和成本、转矩等。

网友A(2021-11-04):
温度是永磁电机可能发生退磁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振动退磁,反向磁场退磁,化学环境退磁,时效退磁等影响,退磁是永磁电机所规避的风险,永磁电机常年使用后,或多或少会发生反电势值的改变,永磁电机的空载反电势或反电势改变后,永磁电机就好逐渐远离高效运行区间,电流会越来越大,转矩会越来越小,电机会越来越发热,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加剧退磁,直至永磁电机报废。EMF366永磁电机测试仪革新了永磁电机常规测试方法,能够在设备现场快速,便捷,精准的测量反电势和空载反电势,重新调整变频器参数,永磁电机会重新达到高效运行状态。比常规运行,能节电10-30%,也能够减缓永磁电机退磁进程,延长电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