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V7.4怎么和1500通信

楼主(2021-07-29):
在没有WINCC全部许可证的情况下,S7-1500PLC能和WINCC V7.4进行通信吗?我已经试了好多次都通信不上,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比较简单  用1200/1500 Channel,设置访问点,允许PLC Put/Get通讯,  还有重要的一点,安装Net软件

网友B:
去博图里组态个PC站

网友C:
再不行你就搞个OPC软件,WINCC直接读取OPC里面数据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E:
pg  pc接口设置的对不对啊

网友F:
跟授权没关系,主要的一点,一定要安装西门子Net软件

网友G:
  1. 百度搜索wincc与博图的通讯设置;

  2. 简单说一下:一,在安装wincc的电脑里打开PG/PC接口,新建一个驱动,譬如命名为PLC1500;映射成物理网卡(就是接网线的那个口)

  3. 重启后,打开wincc,在“变量”里面新建 驱动,默认有个1500的驱动,在通道里面选择刚才建立的;

  4. 建好后,连接实际的PLC进行测试,变成绿色打勾了就建立通讯了;

  5. 根据PLC的变量表建点,然后做到画面上就好了;

  6. 邮箱ygj_ustb@163.com,有问题可以邮件,尽量给出帮助

网友H(2021-11-04):
可以安装一个STEP 7 试试 或者SIMATIC NET

网友I:
yang20908  说的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