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如何编程连接485MODBUS-RTU

楼主(2021-07-29):
我是用西门子smart200 连接一个压电式雨量计说明书。

技术比较菜,问了售后说。

“我们压电式雨量和常规485传感器一样,都是十六进制编码读取。如果传感器地址是1,读取指令是01 03 00 00  00 01 84 0A”

可我没弄明白,怎么发送那一串01 03 00 00  00 01 84 0A给传感器,又怎么读取返回的。最后怎么得到我想要的雨量.查了半天论坛也没搞明白。

谢谢各位朋友~辛苦

如果能有程序那就更好了。

附:传感器的说明:

一、串口格式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或2位

校验位:无

波特率:9600,两次通信间隔1000ms以上。

二、通讯格式

【1】读取设备地址

发送:00 20 CRC  (4个字节)

返回:00 20 Adress CRC(5个字节)

说明:Adress为1个字节,范围为0-255

例如:发送 00 20 00 68

返回 00 20 01 A9 C0

【2】写入设备地址

发送:00 10 Adress CRC(5个字节)

返回:00 10 CRC(4个字节)

说明:1.读写地址命令的地址位必须是00。

   2. Address为1个字节,范围为0-255.

例如:发送00 10 01 BD C0

返回00 10 00 7C

【3】读取实时数据

发送:Address 03 00 00 00 01 CRC

说明:如下图所示:

代码功能定义备注

Adress站号(地址)

03功能码

00 00起始地址

00 01寄存器个数

CRCCRC校验码,前低后高

返回:Address 03 02 00 02 CRC

(即累计雨量为0.02mm)

【4】读取/配置雨量清零模式

读取雨量清零模式:

发送:00 03 00 09 00 01 CRC

返回:00 03 02 00 00 CRC 手动清零

00 03 02 00 01 CRC 读取清零

设置雨量清零模式:

发送:00 06 00 09 00 00 CRC

发送:00 06 00 09 00 00 CRC(设置手动清零模式)

发送:00 06 00 09 00 01 CRC

返回:00 06 00 09 00 01 CRC(设置读取清零模式)

手动清零指令

发送:00 06 00 08 00 00 CRC

发送:00 06 00 08 00 00 CRC

网友A: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这是一条Modbus RTU命令,200 Smart有专用的Modbus RTU指令库可以调用,很容易让PLC发出这样的命令给你的从站设备。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编程通信视频教程,一看就懂: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编程通信视频教程,一看就懂:http://bbs.gongkong.com/d/...



谢谢您 已经在学习了 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编程通信视频教程,一看...

视频看了觉得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还请结贴哦,谢谢。

网友B:
西门子官网上视频教程很详细,主要是第三方仪表参数设置,要和PLC端统一,首先用modbus调试助手先测试一下,成功了对应参数编写程序

网友C:
建议买个USB转串,下载个调试助手    自己试几次就懂了

网友:
我们压电式雨量和常规485传感器一样,都是十六进制编码读取。如果传感器地址是1,读取指令是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网友D:
指令帮助里面有案例教程可以看一下

网友E:
压电式雨量计

网友F:
看看说明书的读取指令方法例程,注意先设置好传感器的波特率和校验方法与smart一致,然后设置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dsl00000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



确实还没弄明白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个USB转串,下载个调试助手    自己试几次就懂了



买了USB转串,下载了调试助手。但是 链接都链接不了,用哪个COM口都不行

楼主:
""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我们压电式雨量和常规485传感器一样,都是十六进制编码读取。如果传感器地址是1,读取指令是01 03 00 00  00 01 84 0A”...】进行回复:

        -----------------------------------------------------------------

哇 你们有没有西门子的例子呀。买个压电式雨量 太糟心了 还没弄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说明书的读取指令方法例程,注意先设置好传感器的波特率和校验方法与smart一致,然后设置站号。...



说明书里面的还是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电式雨量计



对啊 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花笙米"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建议买个USB转串,下载个调试助手    自己试几次就懂了】进行回复:        ----------------------------...



我买的这个能行么

楼主(2023-02-18):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抱歉才看到,请问这个怎么结贴 给悬赏啊。

网友H(2023-05-18):
谢谢您 已经在学习了 很详细!

网友I:
把地址搞清楚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