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断点的线号设置

楼主(2021-07-30):
在自动线号遇到的问题:两页图纸中两个线号不一致。设置的自动线号格式里面页码编号是“从源”编制。但是好像不是按照箭头方向来确定“源”和“目标”。

好像是以前后端设备名称??设备代码又是固定的,

怎么改成按照箭头方向确定“源”和“目标”??

(如下图)

楼主:
如果按照箭头方向确定“源”和“目标”。那么自动编出的线号应该是1-1、1-2、1-3、1-4才对。。

现在的结果是。第一页的线号有,第二页编的2-1、2-2.

网友A:
是编号菜单可以设置,

网友A:
编号一种在线另一种是离线,具体看手册及帮助 我忘了在线\离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号一种在线另一种是离线,具体看手册及帮助 我忘了在线\离线是什么意思。。...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但是我看了下,这是插入设备时的给设备编号的设置。。

我新建的黑盒代码已经固定了。不需要编号了。

我的问题是,是怎么才能设置成自动线号按照中断点箭头方向来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编号一种在线另一种是离线,具体看手册及帮助 我忘了在线\离线是什么意思。。...】进行回复:        -----------------...



这个需要自己新建一个编号规则,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抱歉,可以看一下官网的

网友:
在自动线号遇到的问题:两页图纸中两个线号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