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

楼主(2021-07-30):
本次是模拟将Modbus设备数据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网络中。使用设备为西门子S7-1200型PLC,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型。

工具/原料

西门子s7-1200

移通创联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型

一、新建项目

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网关可分别连接三个 RS-485 网络到 ProfiNet 网络,并且支持具有不同 Modbus 通讯波特率和其它设置。即将 Modbus 设备转换为 ProfiNet 设备。

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网关广泛应用于RS-485 接口的变频器、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智能现场测量设备、仪表、PLCDCSFCS 等等

打开博途软件“TIA Portal V15.1 ”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项目10)—>点击创建。

 双击组态设备→添加新设备→控制器(选择对应的cpu,和订货号)→添加

二、安装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GSD 文件

菜单栏“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在源路径里选择GSD所在的文件夹点击添加要安装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的 GSD 文件,点击“安装”,等待安装完毕即可,

三、添加  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网关

转到网络视图下 在右侧“硬件目录”中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

四、设置项目的设备 IP 和设备名称

点击网关的以太网口与cpu的以太网口连接,可以建立 PLC 和网关的 Profinet 接,

双击 PLC 图标,进入“设备视图”,在设备概览中点击“PLC_1”,然后在“属性”窗口中可以 设置 PLC 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等,

双击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图标,进入“设备视图”,在设备概览中点击“Interface”,然后在“属性”窗口中 可以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设备名称等,

注意:plc的IP地址要和网关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否则无法通信

状态字和控制字

项目中添加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后,网关会在设备槽中默认添加一条数据“Control and Status

添加报文

在modbus转profinet网关YT-PN-01的“设备视图”中,右侧“硬件目录”中会显示所有可添加的报文,双击即可添加到“设备概览”中,

网友A(2023-03-20):
MQT-802适用于有设备监控需求的领域,可将Modbus串口设备通过有线方式传输至博云控平台或者其他支持MQTT(阿里云IoT、百度天工、EMQ、AWS)的第三方云平台,客户可以通过博云控平台或者第三方云平台远程查看现场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报警信息,并可以对现场设备做出及时的响应或控制。
数据采集:Modbus RTU/ASCII主/从站;

传输方式:有线;
MQTT发布/订阅: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提供一对多的消息发布,网关MQTT传输协议,数据格式为JSON,可自定义发布数据的JSON格式;
多种数据发布模式:新数据推送方式和周期推送方式可选;Modbus属性名称格式发布,有效缩短设备投运时间;
数据加密:支持TLS加密;
远程更新:远程升级网关程序、更新网关配置或重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