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对维修方法,几小时就能修复烘缸轴承位磨损

楼主(2021-07-30):
  烘缸是造纸行业烘干部的关键设备,其作用是在运转过程中内部通过蒸汽将输送的纸张烘干烫光,烘缸一般采用HT200、HT250材质,保证烘缸各处传热均匀,以达到将纸张内的水分烘干,整饰纸面的作用,是造纸生产中关键的核心部件。

  设备问题分析:

某造纸企业烘缸轴承位磨损,轴承型号:23144CAK/C3,轴颈220mm,修复宽度:120mm;单边磨损10-15mm。

  该烘缸轴头早已磨损,企业一开始采用镶套补焊的方式应急,但是从使用效果来看并不理想,烘缸轴头材质是球墨铸铁焊接性能差,再加上磨损的轴头跟镶上的套接触面仅仅靠几个高点根本撑不住,开机运行没多久温度就升高,并且轴头跳动大经常断纸。

  烘缸轴承位磨损原因:

  烘缸轴头一般采用锥度轴配合锥度轴承或直轴退卸套配合锥度轴承,无论是哪种配合形式,都需要定期检查紧固螺母是否松动,以及定期预紧复测轴承游隙,否则会导致轴承内圈与轴头配合面产生间隙继而跑内圈,造成轴的磨损,一旦发生轴承跑内圈,轴头会不断的被轴承内圈啃噬,等发现后拆检磨损就会很严重。

  针对以上分析,采用的传统镶套补焊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快速修复磨损问题,此材料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和机械性能,不仅有金属所具有的强度、硬度,还有其退让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材料优异的性能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修复烘缸轴承位磨损的过程:

  (1)用氧气乙炔对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处理,然后用磨光机对烘缸轴头磨损部位进行表面处理,去除表面高点;

  (2)用磨光机对磨损部位进行打磨处理,然后用无水乙醇进行清洗;

  (3)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至均匀无色差,然后将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4)轴承内圈涂抹SD7000脱模剂,材料固化;

  (5)清除多余材料;回装轴承,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