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00个气缸外加两个轴

楼主(2021-08-01):
控制四个伺服加200个气缸用分布式I/o还是阀岛划算

网友A:
分布IO 是省时间不一定省钱

网友B:
阀岛有2种:一种是总线,;另一种是IO线缆,对于前者,电路简单易行,但是气路分布还有硬件成本均需要考虑,对于后者,加装一个总线分布式模块跟随即可,电路也是简单易行,而且成本比总线阀岛低很多(含模块与IO线缆阀岛成本合计),至于气路则跟总线阀岛一致,但是可以选用气阀组合比总线更加灵活。

网友B:
总线阀岛造价最起码是IO线缆阀岛(含总线分布式模块与IO线缆阀岛成本合计)的成本价的2倍以上,而且气缸本身的位置信号较多时(有的气缸有2个以上位置信号),总线阀岛无能为力采集气缸的信号,依然需要外加总线分布式模块,个人不喜欢总线阀岛(实在是造价太昂贵了)

网友C:
羊毛不长在狗身上,涉及成本的选型方案让最后客户去决定,不要替他人做主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调试记录,工程现场问题多样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F:
分布式I/o划算

网友G:
这个需要综合考量涉及成本的因数比较多

网友H(2021-10-09):
看侧重点在哪儿了,如果就是为了省钱,那分布式IO合适。

网友I:
谢谢分享!楼上的评价不好啊

网友J(2022-01-05):
200个气缸 最少有600个点吧    悄悄的告诉你 还是别用扩展模块了  让你哭到无力   大型无程I/O 模块 你可以推荐一下   至少可以少个3个W

网友K(2022-02-14):
最近刚刚结束的一个项目 1513-1PN 90个气缸2个轴 外加2台ABB 2套基恩士相机 还有上位机,最终成本清算下来,其实总线模块和扩展模块的价格相差不大,因为总线阀岛用的是SMC的 一个阀岛可以控制16片三位5通阀 然后总线输入站用的巴鲁夫的,总站稍微贵一点,从站就几百块,跟集线器价格差不多,但是整个电路的线路会少很多,维护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L:
直接答案:分布式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