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检查和编译正常,下载到99%时提示一般回路错误

楼主(2021-08-02):
台达EH3plc,检查和编译正常,下载到99%时提示一般回路错误,定位错误至错误标号,指向了M1000,这是系统默认的on位,

请遇到过的这种情况说下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掉。多谢了

网友A:
你把该处显示异常的代码删了,看看是否还会报错导致程序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