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浅析TRIZ解题流程模板

楼主(2021-08-02):
为了更好地理解TRIZ的解题过程,以一个初中数学运算为例:假设取一块80x60平方厘米的矩形白铁皮,在它的4个角上截4个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然后把4边折起来,做成一个没有盖子的长方体盒子。如果做成底面积为1500平方厘米的长方体盒子,截下的小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cm?

精益生产与六西格玛 (31).jpg

看到这个问题后,首先要把具体的问题转化为标准的数学模型(算式),然后应用运算工具得出结果,再将结构转化成具体问题的答案。数学模型(一元二次方程的运算公式)是固定的,不依赖于具体的问题,任何具体的问题只要转化为标准的数学模型就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得到需要的结果。

精益生产与六西格玛 (29).jpg

同理,为增大采煤机摇臂的调高范围,采煤机摇臂需要有足够大的长度以满足大采高的需要,这样会导致摇臂内传动结构变得复杂,齿轮数增多、传动链增长导致传递效率低,而且惰轮承受的转矩较大容易损坏,从而影响采煤机的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能量的损耗需要缩短传动链的长度,因此要求摇臂的长度既短又长,存在着物理矛盾,同时传动装置的复杂性、摇臂长度导致的能量损失增大和齿轮磨损加剧,这些参数之间又构成多对矛盾。应用TRIZ矛盾解决原理进行传动系统的方案求解,如下图所示。

大采高采煤机摇臂传动系统分析框图

    图2:大采高采煤机摇臂传动系统分析框图

TRIZ理论的主要工具体系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