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wizLCD1D的TN模式光学分析

楼主(2021-08-02):
TN模式的电极分别位于上下基板上,由垂直电场控制液晶分子旋转。常白型TN模式上下偏光板吸收轴相互垂直,常黑型TN模式上下偏光板的吸收轴相互平行。我们在Techwiz LCD 1D 中对这两种TN模式的光学特性进行分析,并讨论液晶盒厚度的影响。

创建堆栈结构

设定仿真条件,并把上偏光片和液晶盒厚度设置为变量并输入变量条件,最后执行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

1.透过率随盒厚的变化

TN模式下不同波长透过率随液晶盒厚度d(um)的变化(常白模式opt.Axis:phi -135和常黑模式opt.Axis.phi -45)

可以看出透过率随着Δnd的增大而周期性变化,选择第一处极值(2.5um)为液晶盒厚分析光学特性。

2.透射率随电压的关系

TN模式下不同波长透过率随电压的变化(常白模式和常黑模式)

常黑模式的TN结构由于液晶材料的色散会存在一定暗态漏光(如图中绿光),常白模式暗态漏光极少且低灰阶色偏现象小,因此对比度相对较高,所以TN一般使用常白模式。

3.极坐标图

常白模式未施加电压下不同视角下的透过率的极坐标图

常白模式不同视角下对比度的极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