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耐压试验方法讨论交流

楼主(2021-08-02):
  一、适用范围

  该试验方法适用于变电站、配电室、电力线路、设备安装等工程的电气绝缘试验。

  二、试验工艺

  1、试验分类:

  (1)非破坏性试验绝缘试验:绝缘电阻、吸收比、极化指数、泄漏电流测试、介质损失角正切。

  (2)破坏性试验:交流耐压试验、直流耐压试验。

  2、试验方法

  1、绝缘电阻、吸收比和极化指数试验。

  (1)试验的意义及作用

  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能灵敏地反映绝缘情况,有效到发现设备局部受潮或整体受潮和赃污,以及绝缘击穿和严重过热老化等缺陷。吸收比和极化指数能反映设备受潮程度,是判断设备是否受潮的一个重要指标。

  (2)试验仪器选用标准

  100V以下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V兆欧表

  500V以下至100V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500V兆欧表

  3000V以下至500V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1000V兆欧

  10000V以下至3000V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0V兆欧表

  10000V以上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0V或5000V兆欧表

  (3)试验方法及步骤

  根据不同被试品接线测量:“E”接被试品的接地端,“L”接被试品的高压端,“G”接屏蔽端。检查兆欧表,短接“L”端和“E”端其指针指零,开路指针指“∞”时,将高压端用绝缘工具接至被试品,同时记录时间分别读取15s和60s(或1min和10min)时绝缘电阻值。断开兆欧表,对试品短接放电并接地。测量时记录被试设备温度、湿度、气象情况、试验日期及使用仪表。

  (4)试验接线及注意问题

  测量变压器绕组绝缘电阻时,被测绕组各引线端应短连,非被试绕组短接接地,即规程法。测量发电机绕组绝缘电阻时,试验被试相L端子,非被试相短接接地。发电机绕组的绝缘电阻与温度有很大关系,一般温度上升10℃绝缘电阻下降一半。测试前后都应充分放电,放电时间不小于5min,否则会影响测试效果。测量电力电容器绝缘电阻时,应在测试前后对电容器充分放电2-5min,测量时,在未断开兆欧表引线时,不得停止摇动手柄(或关断数字兆欧表电源)以免损坏兆欧表。

  (5)试验注意事项及影响试验因素分析

  测量大容量电机和较长电缆的绝缘电阻时,充电电流很大,因而兆欧表开始指示数很小,但并不表示被试品绝缘不良,必须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得到正确结果,并要防止被式设备对兆欧表反充电损坏兆欧表。测量吸收比时,避免记录时间带来的误差。屏蔽环装设位置应正确,为了避免表面泄漏的影响,测量时应在绝缘表面加等电位屏蔽环。

  兆欧表与被试品间的连线应采用兆欧表配备的专用线,而且两根线不能交叉扭绞或拖地,否则会产生测量误差。为便于比较,对同一设备进行测量时应采用同样型号的兆欧表,同样的接线。兆欧表的容量对绝缘电阻、吸收比等测量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进行试验结果分析比较时应加以注意。

  所测的绝缘电阻值及吸收比应符合规程要求,但简单规定绝缘电阻值是不全面的,试验中应将所测量结果与有关数据进行比较。如:同一设备各相间、同类设备间、出厂试验数据、耐压前后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更容易发现异常,作到科学地分析判断测试结果及被试物的绝缘状况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