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脑一体机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02):
本期上海研强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是工业电脑一体机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法,希望看完本篇文章您能对工业电脑一体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工业电脑一体机出现无法开机、开机黑屏或自动重启的情况,我们会通过重插电脑内部配件或插头来解决。如果插拔硬件不奏效的话,还可以试试恢复主板bios出厂设置来(俗称给主板放电)。

       有的时候主板受到静电干扰或是其它因素,从而造成了主板bios程序错误或是自身的防静电保护,引起主板不加电或是开机黑屏的情况。对于这类故障我们就可以通过重新插拔硬件,再加上恢复主板bios出厂设置(俗称主板放电)来解决。

短接电池插座的正负极给主板放电
       取出供电电池来对bios放电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是却不是最有效的,对于一些主板来将,即使将供电电池取出很久,也不能达到bios放电的目的。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使用短接电池插座正负极的方法来对bios放电了。
       BIOS电池插座分为正负两极,将它们短接就可以达到放电的目的。首先将主板上的BIOS供电电池取出,然后使用可以有导电性能的物品(螺丝刀、镊子等导电物品),短接电池插座上的正极和负极就能造成短路,从而达到BIOS放电的目的。
取出主板电池
       相信有不少用户遇到过下面的情况:要对主板bios进行放电,但在主板上却找不到bios放电的跳线,怎么办呢?此时,可以将bios供电电池来达到放电的目的。因为BIOS的供电都是由BIOS电池供应的,将电池取出便可切断BIOS电力供应,这样BIOS中自行设置的参数就被清除了。
       在主板上找到BIOS电池插座,圆形的那个就是主板电池,接着将插座上用来卡住供电电池的卡扣压向一边,此时BIOS电池会自动弹出,将电池小心取出。
       接着接通主机电源启动电脑,屏幕上就会提示BIOS中的数据已被清除,需要进入BIOS重新设置。这样,便可证明已成功对BIOS放电。
以上是上海研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您有工业电脑一体机需求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