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micro820设置ip地址不成功

楼主(2021-08-02):
通过网线连接micro820PLC,使用BootP-DHCP Tool设PLC的ip地址,一直设置不成功,但其他的如屏幕可以设置ip地址,这是什么原因,即图中F4:54:33:AC:4A:CF无法配IP地址

网友A(2022-05-24):
设置不成功,看看两个是否处于IP同一个网段且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