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将被修改过的CAD标注一键恢复成测量值?

楼主(2021-08-03):
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收到的图纸中部分CAD标注是直接在文字替代里修改的标注数值,该如何将其找出来恢复成测量值呢?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将被改过的CAD标注一键恢复成测量值的方法技巧吧!

方法一:特性面板(CTRL+1)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要修改的图纸文件后,用特性面板将所有线型标注都选出来,然后在特性面板(CTRL+1)中找到【文字】—【文字替代】,如果有CAD标注设置过文字替代,而且值不同的话,此栏会显示【*多种*】。如下图所示:

直接删除【*多种*】即可将文字替代删除,所有的CAD标注就可以恢复成测量值了。

方法二:CAD标注编辑命令

浩辰CAD软件中提供了标注编辑命令DIMEDIT,但从命令菜单只能调用DIMEDIT的子命令:倾斜、默认等,要想将设置了文字替代的标注恢复成测量值,需要用到DIMEDIT的新建N参数。操作步骤如下:

在命令行输入DIMEDIT后按回车键确认,输入N按回车键确认,此时会提示让输入新的标注值,默认值就是测量值。如下图所示:

因为要恢复成测量值,用鼠标点击绘图区域后根据提示框选需要恢复的CAD标注即可。

本篇CAD教程中小编给大家整理介绍了浩辰CAD软件中将被改过的CAD标注一键恢复成测量值的方法技巧,大家在CAD绘图中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以上两种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