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检漏仪使用过程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楼主(2021-08-03):
从实际的生产工艺上来讲,对于被检工件泄漏量的检测,均是以一定时间内泄漏多少体积的气体,即是以流量为其标准的泄漏量值,但实际使用的气密性检漏仪却常常是将压力作为检测泄漏的量值。众所周知,差压式检漏比保压式检漏精度高,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的某些场合下,应用保压式的效果倒比差压式的效果好。对于气密性检漏仪这些运用中的实际问题,可作如下的分析。

1.实际泄漏量△V与等效泄漏量△P的关系

对于被试件来讲,要求检漏仪检测的是实际泄漏量△P,而这个量在实际中是很难准确检测的。由泄漏量计算公式可知:由于△VL∝PVe,故采用压力的变化量△P来反映△VL,而从此式也可看到,同等泄漏量△VL,在被试件容积Ve不同时,其等效泄漏量△P是不同的,Ve越大,△P越小;Ve越小,△P越大。

2.保压式检漏和差压式检漏哪种方式好

对于保压式气密性检漏仪,由于形变和温度的原因将产生一定量的检测误差,检测精度不易提高。但由于其结构简单,造价低,故在对于一些检测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而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从理论上来讲,对于形变和温度等的原因所产生的检测误差为零,检测精度较高。但由于其结构复杂,造价高,故大多是应用于一些检测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中。因而,单纯从价格上来讲,保压式的便宜;单纯从精度上来讲,差压式的高。然而,对于一个检测仪器来讲,不能离开具体的产品,而抽象的谈哪种方式的好,对于具体的产品,主要讲究的是实用性,具体地说,是在满足产品检测要求基础上的更佳性能价格比。所以,对于检测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一般是采用保压式气密性检漏仪的;而对于检测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则尽量是采用差压式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到底采用哪种方式更好,还是要根据产品的检测要求,工作现场的实际等具体的情况来定。

3.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中的标准容器

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中的标准容器通常被称之为标准缸,它是差压式检漏不可缺少的部件,公众认定的标准是其形状体积和材料均与被试件相同,连接的管路、放置的环境和条件等也均与被试件相同。对于其中的“体积、连接的管路、放置的环境”容易满足,而其中的“形状,材料和放置的条件”如若相同,其造价将会增加许多。因此,一般设计的标准缸仅只是体积相同,实际应用中也只是保证连接的管路和放置的环境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