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插入的问题

楼主(2021-08-03):
我的150的接触器是下载的,复制了,改动170的接触器,插入150的接触器没有问题,插入170的接触器的时候,需要去选择宏的,为什么,或是在哪可以改,不用选择,直接插入部件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部件导航器拖拽

相关的参数有没有重新输入。。。

下。直接拖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部件导航器拖拽 相关的参数有没有重新输入。。。下。直接拖拽,...



这个就是在部件导航器里拖拽出来的  参数方面就该了电流这个 没有重新输入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