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多用户系统的指令调用问题

楼主(2021-08-03):
在客户机上运行服务器上的WINCC程序都正常,但是有个问题比如;用按钮调用系统的CMD命令框,在客户机上运行WINCC按下这个按钮实际调用的是客户机上的CMD命令,并不是服务器上的CMD命令框,请问有什么办法让所有的指令都是和服务器系统连接,客户机不参与这些?

楼主:
我用的是多用户系统,现在测试运行都正常。

但是我用vb做的报表都刷不出来,我测试了一下,比如用一个按钮调用cmd命令窗口,我如果在客户机上运行wincc点击这个测试按钮,实际弹出来的是客户机的cmd命令窗口,这样就说明那些报表按钮指令如果我用客户机运行实际是和我客户机交互了,怎么才能在客户机上运行wincc里面的指令都让它和服务器交互,客户机只能操作?